想做一个结构

楼主(2011-11-13):
本人想做一个能把图纸带小孔(孔径φ2.2)的盖子装到图中腔体(腔体内部有填充物)中去,图中腔体的内螺纹为M24,牙距0.5,小盖子的边缘是与子配合的螺纹。现在生产线上的传统工艺是做一个手柄,手柄前端两个小销子,销子与小盖子上的孔形成过渡配合,然后让工人把盖子插到销子里,对准腔体M24的螺纹旋进去,现在出现问题是上午旋能旋紧,到了下午手就会疲劳,没有上午旋得紧,会导致不良率上升。(完全把盖子旋紧需要80公斤力)盖子和腔体均为非磁性材料
本人想过一些办法,在一个马达前面做一个零件上面带两个小销子和盖子的孔配合,马达旋转锁紧,问题是怎样保障盖子能牢牢地固定在带小销子的零件上,怎样能让马达每次上下移动时,马达前面的销子能准确地插入到盖子中的小孔内,如果盖子与腔体内螺纹稍有倾斜,使劲一拧就会导致零件报废。
本人能力有限,暂时未想出很好的办法,还各位高人指点。

腔体

腔体

盖子

盖子

网友:
可以借助吸力来固定盖子,用人手先装上带有吸力的上模。再做向下移动。我不会画图,只能靠打字。可能描述不清楚。
不知道叫什么吸引力,可以用一个气缸装上单向气阀。上下模之间用导柱定位,我看应该可以

网友:
用气动扳手就可以,你只需要做一个带两销子的夹具,气动扳手用平衡器悬挂,拧紧还是比较方便的,用人工克服反力矩,还是比较轻松的,不过长时间了也会有疲劳,你可以增加限位的夹具,其反力由夹具自己承受,人工只需要控制扳手的升降和启停即可

网友:
不太清楚,很感兴趣,期望高手解答

网友:
不能下载啊。。希望有人能发给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