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G42的使用

楼主(2011-11-13):
我这个程序中Z向要车到-20,因为刀尖有R1的圆角,所以只车到-19,我就加上G42,结果连X轴都车不到了,请高手说说怎么才能车到-20呀?

楼主:
下面是车锥面的时候。

楼主:
没办法只有修改程序了,不用G42,将X76.改成X75.92,将Z-50.改成Z-51.,OK问题解决了。不过数控车上G41和G42还有什么用呢?

网友:
你把G42   和g1   写在一行看看呢 GOX76.  Z5.
G42 G1Z1. F0.3
G1Z-20.F0.26    .....

网友:
先要定位,然后移动。刀具补偿是要在移动的过程中建立起来的。

网友:
楼主的是南京斯沃,法兰克的。不错啊!呵呵。后面还有铣床的哦!
G42是道具半径补偿要在后面的地址栏里输入对应的刀补值的。在面板上有个R角的对应位置的。你好好看看啊!
其实学习不需要那么死板的,R角补偿不怎么常用的。去年我问家乡那个军工厂的老师傅,他竟然说“我都没有听说过还有刀尖圆弧半径补偿”呵呵!

网友:
补偿方式不对吧!如果补偿正确,X方向是不会受到影响的!

网友:
你的刀位号是不是错了?是3吗?
 还有就是程序问题吧

网友:
可以按照工件的轮廓正常编程,然后再在程序上使用G41或者G42,前两天加工了个工件,也是试车了半天,才搞明白刀具半径补偿的使用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