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PROE,画草绘时截面老是不封闭

楼主(2011-11-13):
不知道什么原因,我用PROE,画草绘时截面老是不封闭,特别是画圆角或是直线与圆相切时,理论上应该已经闭合了,不过等放大N多倍时,截面居然没闭合,而且此时直线也无法再画了,是不是因为放大倍数过高导致无法绘图啊,哎呀,郁闷啊,严重影响积极性啊

网友:
4.0草图绘制模块里有工具,关于检查重复,或相交等,新手建议打开目标管理器分析灰色尺寸的来由。

网友:
我见一个前辈说过,这些倒角,圆角啊可以等做成实体后再做,就是避免截面不完整用。的

网友A:
在草绘图中,打开以下按钮,可以帮助检查草绘截面是否完整,很方便的。
1、着色的封闭环,可以对封闭的草绘截面着色:

网友:
2、加亮开放端点
    当草绘截面不封闭时,该功能能显示断开的端点:

网友:
3、重叠几何
    对于草绘中有重叠的地方,该功能能将交叠的地方用绿色显示出来:

网友:
4、特征要求
    用来检查画的草绘是否符合所要创建的特征,详细结果以对话框显示出来:

网友:
一 增加约束关系      二  开启图形button

网友:
学习了,以后也可以用上了

网友:
严重同意521~~~~~~~~~~~~~~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草绘图中,打开以下按钮,可以帮助检查草绘截面是否完整,很方便的。
1、着色的封闭环,可以对封闭的草绘 ...

太感谢了,哈哈 太实用了,还要向老师多学习学习啊 哈哈 再次表示感谢。

网友:
受教咯,,还没用过那功能呢

网友:
多谢各位大虾的意见,我也多试几次。多谢!多谢!多谢!

网友(2012-03-12):
我见一个前辈说过,这些倒角,圆角啊可以等做成实体后再做,就是避免截面不完整用。我现在也照做,感觉很不错。

网友(2012-04-23):
我怎么老是整不好?有没有类似于CAD中捕捉的工具??

网友:
其实有的时候你画图时出现了约束符号但你改尺寸时约束也许就没了,保险的做法就是人为加上约束。

网友:
好,很详细

网友:
我还真不知道原来有这种方法
另外约束消失的情况,一般只有删除了尺寸才会发生吧

网友:
用修剪命令中的延伸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2012-05-23):
放大N倍肯定是不封闭的了,proe的显示问题就是这样的啊

网友(2016-01-18):
我喜欢用剪切来处理这个问题。嘿嘿

网友(2016-03-22):
楼上说的对,尽量不要在草绘中倒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