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完后产生刀痕的原因是什么?

楼主(2011-11-13):
  加工中心面铣削后产生了一种刀痕。肉眼能看得到但是手摸却摸不出来。这是怎么产生?一道一道的。很有规律。

网友:
刀片装的不平,还有就是加工的时候切力大,进给速度大,震动大,装夹不牢靠都会造成的。

网友:
用个简单的程式,单独的走一下直线看一下有没有问题,如果没问题,就是伺服和数控系统没搭配好,把分辨率调高试一下。

网友:
刀片装的不平,还有就是加工的时候切力大,进给速度大,震动大,装夹不牢靠都会造成的.这个说的很有道理。顶!!!

网友:
可能是振动,或是刀装得不稳

网友A:
任何刀具铣削都有刀痕的好吧,你只要精度达到要求不就好了么,实在在意外观的话进行抛光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任何刀具铣削都有刀痕的好吧,你只要精度达到要求不就好了么,实在在意外观的话进行抛光好了。

多知道点还是好些的。我希望哪天自己加工出来的东西没有刀痕。为这个理想努力中。!自励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