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人DIY之洗衣机电机改造成电动车

楼主(2011-11-13):
不堪忍受慕尼黑100欧元每月的公共交通话费,Ameres Valentin动手制作了这台有意思的电单车。动力部分来源于一个从洗衣机里面拆出来的电动机,300W,3000RPM。既然是用的洗衣机的电动机,传动方式也和洗衣机滚筒驱动的方式一样,直接利用电机主轴上的胶轮和自行车轮胎接触。

电动机由后面包里的蓄电池供电,两块12V12AH的蓄电池串联而成,输出24V。

电动机的启动开关装在右手刹车处,貌似没有调速功能。
充电器也是自己改造的,直接走电瓶夹输出。

网友:
这个电机运行时,必须在洁净的马路上,否则泥沙会进入,特别是雨天,一会就卡死了

网友(点评):
不是的啦,在六十年代为曾经开过一段类似的自行车,是一个小马达带一个胶轮驱动,胶轮可以直接压在轮胎上(不用时也可以离开,用一个类似刹车的手柄操作)。出问题只在马达上,胶轮从来没有打滑或卡死的现象。

网友(点评):
“为”字应该是“我”字,“一段”应该是“一段时间”。

网友:
这个貌似有些简单啊!呵呵呵

网友:
这在中国,怕是早就不见了,

网友(点评):
应该是电瓶不见了

网友:
电机和轮胎之间会打滑吗?

网友(2012-01-15):
这种传动方式费轮胎加大摩擦力

网友:
从图片上看,应该是靠摩擦力进行驱动。所以主动轮和自行车后轮之间的摩擦力一定要大,间距过大,就会减速。
楼主,对否?

网友(2012-12-07):
这个有点简单呀!

网友:
挺有创意的。以前论坛貌似有过设计自行车的大讨论,不知道当时有没有这个创意。

网友:
这么弄会出现轮带电机转的情况吧         15年前我见过老式的带横梁的自行车被改成烧油的  是用厚板割的链轮

网友(2013-01-30):
这个轮胎用不了多长时间吧!

网友(2015-01-14):
靠轮胎的摩擦  有想象力

网友:
这个电机如果如做个伞齿的传动会很好,本人就想做一个。

网友:
无极变速,牛!高手在民间!

网友:
这样搞对轮胎磨损一定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