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车床加工锥度螺纹,请教

楼主(2011-11-13):
请教普通车床如何加工锥度螺纹,是地质管锥度螺纹,有外螺纹和内螺纹,我大概网上查了下资料大批量用靠模比较好,但是这个靠模哪里有卖,如何安装确实真的不会,我才接触的车床,关键是对加工的东西有针对性,请知道的大哥们指教,先谢过、我是江苏无锡的,。另外专门正对钢管锥度螺纹的车床哪里有卖呢!

网友:
可以购买沈阳或大连机床厂的套管车床,专加工锥度螺纹。1:16、1:4、1:10、等锥度的

网友:
一般批量稍大的就用靠模,可以自己做啊,车工书上有。

网友:
锥度螺纹一般是管牙  也就是水 油管用的 主要是防止生锈和密封 基本上都是用生料带或者胶  所以这个不必太精确,靠模不是很好用 ,我们主要就是手动车 很累很累 尤其是不锈钢的 外螺纹还好点 内螺纹的确不好弄手动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