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测缺陷位置问题,请教

楼主(2011-11-13):
有从事超声波探伤的吗?大家讨论下关于探测缺陷位置问题。

网友(2011-12-13):
超声波还是比较好定位吧,相比而言比其他检测方法要好的多,就是不好定性

网友(2012-03-24):
金属电镀后是否有去氢能检测出来吗?

网友:
我们做铸件的 很少用超声波 都是用射线

网友(2012-04-26):
楼主是想了解什么具体的知识呢?根据被测试物体的不同,分析缺陷位置的方法也不同

网友(2012-09-22):
缺陷是气孔就好探测了

网友(2012-12-22):
影响因素很多的,比如材料、方法、设备............

网友:
我们很简单的啊 ,试油箱焊缝漏不漏油,就是 在 外面刷石灰水,等干了,里面用煤油就OK 了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