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标机真空泵轴承老是烧坏

楼主(2011-11-13):
我们贴标机真空泵轴承老是烧坏,真空泵温度很高的 可能是真空泵里面进了胶水,不知道有什么方法请教大侠

网友:
更换密封圈,杜绝胶水进入轴承。还要定期保养

网友:
温度能有多高?如果超过120°,那么轴承的保持架及密封选择就要注意了,若果温度超过150°以上就要考虑选择高温轴承了

网友:
滑片泵吗?肯定吸进东西了,拆开清洗滑片吧,否则换轴承也得烧,因为阻力大了,

网友:
真空泵要用陶瓷的轴承的  有真空泵专用的陶瓷球轴承. @& K% f( W  v+ P- T

楼主:
就是一般的离心叶片泵 现在打算在轴承盖上打个油嘴 在旁边放个轴流风扇

网友:
真空泵要用专用的轴承,要耐高温的,5楼说的对,应该用陶瓷球的轴承,真空泵的轴承德国有专门做的,我在一家展会上见过,陶瓷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