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工程图中蓝色的坐标系怎么除去?

楼主(2011-11-13):
问几个问题:用2011版本几个月依然有些问题解决不了
1.A 工程图中的蓝色所标系怎么除去?
   B 工程图中的中心线怎么设定
   C 工程图  系统选项修改后再怎么把这个修改的内容格式保留下来
2. A 在零件模型和装配体里怎么显示孔和面的距离,或孔和孔(曲面)的距离(每次要看下孔和面的距离太痛苦了)
    B 带挂钩一类的弹簧怎么建模(说来惭愧我费了半天居然没有摸索出来)

网友(2012-06-27):
坐标系在左边设计树中设置隐藏就可以,中心线的图层我也没搞明白,修改的设置要替换掉保存好的模版

我也是新手,这是我的理解

网友:
孔和面的距离直接测量不就可以了吗??
选面再选孔就可以显示了

网友:
1A:视图-坐标系-去掉勾选
1B:新建中心线图层,加载中心线即可
1C:文件-另存为工程图模板
2A:这个主要靠测量,建模时标注也很衝
2B:这个找资料学习吧,一句两句说不清

网友(2013-06-24):
我也好想知道啊  现在让工程图搞疯了都

网友:
下拉菜单选项,里面有坐标系,原点等子选项,关闭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