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规则零件怎么对刀加工的?

楼主(2011-11-14):
  最近进了家新公司。他们生产产品件的。俺的加工中心就是这样的工件。很不规则的。加工时就是面铣一下然后钻孔攻螺纹。工件有夹具的。请问这样的工件怎么对刀啊?找不到四方边缘啊!夹具我也看了。位置夹具比较规则的。可是对夹具的话会有误差的啊!小弟经验不多。还望各位大虾指教。
  厂里的师傅嘴巴紧啊!

网友A:
就这点?图纸呢?尺寸呢?那应该用编程软件吧

网友:
应该在工作台或者夹具上面找一个基准点 进行对刀 然后以次点编程  要和编程人员沟通从新去确定加工原点
基准点应该选择 尺寸固定 不受到磨损、方便对刀、不易偏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这点?图纸呢?尺寸呢?那应该用编程软件吧

你好。你理解的有点错误。我问的不是怎么编程。而是怎么对刀。怎么找基准点的。一般都是四边找边缘然后对刀。这个不规则的图形就是找不到边缘的。该如何对刀,怎么让设备知道基准点呢?

网友:
想办法找到工件一个尺寸扩散点(就是很多尺寸都是经过这一点测量的),以这个点为工件坐标系,使用增量坐标编程可行,思路是这样

网友:
同意三楼,
夹具设计时 一般会考虑设计对刀位置的。

网友:
加工中心没弄过,我觉得和图纸保持一致应该不会有问题

网友:
直接软件编程在图中随便找一点啊,对刀的时候要清楚这点在工件的大概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