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油机缸头跑机后漏油(求助)

楼主(2011-11-14):
我们正在试加工汽油机缸头,现在遇到些问题需要求助。在冷机的情况下进、排气门都不漏气,整机功率都合格,但跑机几个小时后功率开始下降比较多。拆机后发现进气门漏气严重,排气门还比较好。每次跑机都是这种情况,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另外是不是大功率的要比小功率的缸头加工起来难点。期待高手指点!这里先谢了。

网友A:
功劳下降不仅是气门的问题,与许多东西有关,

大功率与小功率不是一个概念,就是老虎与老猫的关系,看着象,实际没有联系,大功率的热应力,尤其缸头热应力非常大,高速机尤甚,到一个功率以后,世界就三、四个国家会玩,其它国家都不会了,高可靠性的机器,只有德国与米国,日本都不行,你玩小机的,轻易不要打大机的主意,会血本无归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功劳下降不仅是气门的问题,与许多东西有关,

大功率与小功率不是一个概念,就是老虎与老猫的关系,看着 ...

那主要有哪些原因呢,望不吝赐教。我所说的功率大小就是8千瓦与3千瓦之间的比较。

网友(点评):
你说的不清楚,没有办法准确回答,看来你不是玩这个的,你要找一个专门玩这个的,把测量值报上来,就可以具体给你分析什么原因,现在就只能说各种可能性,

网友:
可能的原因我提几个,可能是你气门座圈韧带光洁度不够。韧带材料和气门材料不好。

网友B:
进气门顶杆那间隙合适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进气门顶杆那间隙合适不?

这些都没问题的,每次都检查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些都没问题的,每次都检查过。

如果不是气门环那接触问题,就是预间隙不合适

楼主(2012-02-23):
我们现在正在试制通用汽油机汽缸头,总是功率上存在问题。毛坯也进行了改进,主要是进、排气道。座圈的材料也反复更改过。现在就是同样的毛坯、工艺加工后测试功率,有些功率很好有些差很多,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现在想调教大家,还有那些因素我们没考虑到。谢谢!!

网友(2012-07-28):
这个缸头看着容易做起难、、具体要看你们图纸的标准是怎么的了至少我知道的气门座圈必须有粉末合金的材料。凡尔线的宽度0.8到1mm、角度90度,这个必须用轮廓仪才能检测

网友:
嘉泰的缸头做得不错,一线品牌,最好看下,要用专用设备看,用简单的量具是看不出好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