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CNC PLC

楼主(2011-11-14):
机床进给 控制 。他的电机控制。。位置控制。速度控制。。这是一个闭环的伺服控制。。但是这个伺服系统到底是由PLC控制的 还是CNC控制的 这个图看样子是CNC控制的
但是我那天画的那个也参考了很多资料好像是PLC控制的

网友:
我觉得应该是CNC给了指令,由PLC去控制各个执行点,再由各个执行点去控制相关的电磁阀或电磁开关等。是不是闭环系统,是看有没有光栅和伺服电机,没有光栅的伺服系统称半闭环系统,如果是步进电机的话就是开环系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