渗碳,渗氮的相关问题,请教

楼主(2011-11-14):
在生产过程中经常听到热处理有渗碳,渗氮或渗碳氮混合.

想问专家渗碳,氮的区别是什么?性能有什么不同?对于渗碳渗氮对材料有没有限制?对于渗入厚度有什么不同?请各专家给予指教.非常感谢.

网友A:
百度一下比什么都简单。http://baike.baidu.com/view/2341142.htm

网友B:
印象中书上的说法是渗氮比渗碳多了一条——疲劳性能
渗碳一般是针对含碳量不高的合金钢吧,材料不同处理方法也不同
不是专业的答案,你还得自己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百度一下比什么都简单。http://baike.baidu.com/view/2341142.htm

谢谢,如果全面些会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印象中书上的说法是渗氮比渗碳多了一条——疲劳性能
渗碳一般是针对含碳量不高的合金钢吧,材料不同处理方 ...

谢谢您的关注,还是非常感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