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具设计的一个小问题

楼主(2011-11-14):
一道精加工工序我需要定制一把刀具。一个阶梯孔,大孔直径49,小孔16,大孔端面需要锪一下。请问设计成什么样的刀具比较好?复合的硬质合金刀还是镗刀?需要几片刀?(前道半精加工余量可以保证)

多谢多谢~~

网友:
被加工件材质,孔加工精度,台阶孔各加工深度及加工设备等信息应提供全面。

楼主:
加工材质:HT250 铸铁,加工精度+0.025,加工设备:辛辛那提加工中心,深度,大孔11,小孔100

网友A:
复合铰刀,前部分整估硬质合金铰刀,后部分焊片式铰刀,四刃。只能这样描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复合铰刀,前部分整估硬质合金铰刀,后部分焊片式铰刀,四刃。只能这样描述了。

多谢您,不过我需要在铰刀之前修正一下位置度。因为铰刀不修位置度的。我问的正是这把修位置度的刀子。是定制硬质合金的复合钻铣刀还是镗刀?哪个比较好?各有什么优缺点?

网友(点评):
你需要修正位置度的地方应该是16的孔,45的可以不用修正。如果16的是通孔的话复合铰刀精加工没问题(不用再多一刀修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复合铰刀,前部分整估硬质合金铰刀,后部分焊片式铰刀,四刃。只能这样描述了。

两个孔需要0.2的同轴度。应该要修正吧?你说的这个复合精铰刀可以修正位置度?

网友(点评):
你这两个孔是加工孔还是压铸孔?0.2的同轴度要求不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复合铰刀,前部分整估硬质合金铰刀,后部分焊片式铰刀,四刃。只能这样描述了。

事钻出来的孔。也就是铰刀就能保证位置度和同轴度呗?铰刀加工一般留多少余量啊?

网友(点评):
看用什么样的铰刀,0.3-0.5范围,钻出来的余量要大一点

楼主:
多谢您帮忙~哈哈哈哈哈哈

网友:
我的建议用复合单刃铰形式的刀具,可以很好的保证孔的精度和直线度,还可以保证两孔的同轴度。

网友(2012-01-12):
强烈建议你使用,阶梯镗刀,请找我,我们交流下
我为你设计刀具,QQ32167115
电话15952828562

网友:
0.20的公差,设计一把阶梯划钻吧,形状如下图。

网友(2012-05-12):
说实话0.2的公差有点大了
刀具的公差一般控制在0.01左右
但你得调整好装夹的跳动在0.04之内,要不然孔径不太稳定
我是专门生产这类非标刀具的
整体硬质合金和焊接成型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