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门工作台的规格

楼主(2011-11-14):
各位前辈、请问龙门的加工中心的工作台的规格尺寸是根据什么来确定的、、是机床的行程还是国家标准?有没有这个标准?我在网上就是没有查到、有知道的还请指导指导、本人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A:
国家标准有,宽度一般讲有:1600,2000,2500,3000,在上去每隔1000为一规格;长度有:3000,4000,5000,6000,8000,在上去每隔2000为一规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国家标准有,宽度一般讲有:1600,2000,2500,3000,在上去每隔1000为一规格;长度有:3000,4000,5000,6000 ...

多谢、那小型的龙门规格了?国标是哪个代号、请写上、、、谢谢

网友:
小龙门工作台宽1000,1250,1500

网友:
一般说龙门宽度是多少都是指的是工作台的宽度,这是根据机床来得。比如说XK2725,其中的25就是指工作台的宽度2500mm。工作台的长度是根据X轴的行程来确定的,设计时要考虑好加工,好铸造等原因来确定。不能笼统的确定……

楼主:
多谢各位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