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没有这样的滚针轴承?

楼主(2011-11-14):
保持架为长方形的滚针轴承,应用在平面直线轨道上,夹在两个摩擦面间用于减小摩擦系数,与直线轴承轨道相似,但比它的负载要大得多。这样的滚针轴承有标准件么?或者与它相似的结构件?

网友A:
非标的,我以前都是自己买滚针,自己做保持架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标的,我以前都是自己买滚针,自己做保持架

有没有效果图?能给我贴个看看么?直线移动的话,滚针对保持架有挤压力吧,磨损情况怎么样?谢谢大侠啊
因为想滚针对保持架有挤压,这个方案快被枪毙了,大侠你有实践过?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没有效果图?能给我贴个看看么?直线移动的话,滚针对保持架有挤压力吧,磨损情况怎么样?谢谢大侠啊
...

不在那个工厂了,所以效果图没有。
你的那个东西载重很大么?

网友A:
我原先是用在一个纠偏系统上,电机拖着滑台左右移动,来去除敷料的边角。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在那个工厂了,所以效果图没有。
你的那个东西载重很大么?

面与面之间的正压力以滑动摩擦系数来算是300KN,用滚动摩擦算就要小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面与面之间的正压力以滑动摩擦系数来算是300KN,用滚动摩擦算就要小了

这么重,想别的办法吧。
滚针吃不消的。
而且用滚针了,你两个面都得淬火,不然后果你想象得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原先是用在一个纠偏系统上,电机拖着滑台左右移动,来去除敷料的边角。

你用的工况是滚针滚动的切线方向与摩擦面的移动方向在一条直线上?保持架耐磨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重,想别的办法吧。
滚针吃不消的。
而且用滚针了,你两个面都得淬火,不然后果你想象得到的

本来两个面就是要淬火的,如果用了滚动摩擦这个面上的正压力应该减小到原来的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左右。原来的数据是根据滑动摩擦系数算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用的工况是滚针滚动的切线方向与摩擦面的移动方向在一条直线上?保持架耐磨么?

对的,不过我那个才几百牛的压力,才你的千分之一。
那个几年下来都没事。你这个就难说了。

网友B:
楼主这个平板多大?用滚针两面接触的话,滚针直线速度为V,则上面的平板速度为2V

滚针直径大些,数量多些,或许可行,可以大致算一下,用求接触应力的赫兹公式,不过多个滚针间承载能力可能不均

用多个轮子在轨道上行走那种方式行不行?火车、行车、轨道起重机都是这样,30吨也不是特别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个平板多大?用滚针两面接触的话,滚针直线速度为V,则上面的平板速度为2V

滚针直径大些,数量多些 ...

平板最窄处55mm,运行长度250mm左右,移动速度很小,是用在胀圆机胀块和模块的锥面上的,力的大小原来是安照滑动摩擦系数算的,用滚动摩擦能缩小为原来的四分之一左右。就是这个受载不均的问题要考虑,看了滚针轴承的应用可以用弹簧调整,不知道还有其他方法没有。多谢你的建议!

网友C:
楼主说的平面滚针吧?
个你上传个图片,看看是不是这个。。。

网友:
磨床进刀导轨上见过    自己做应该不难

网友:
这个啊,机床厂应该有吧,在有些机床上见过的哦

网友D:
本来是有标准件可选的,大把厂有,买现成的就好,不过像你几百公斤的力,用直线导轨就好了,还要用滚动块干嘛?安装硬麻烦些。润滑和防尘都比直线导轨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说的平面滚针吧?
个你上传个图片,看看是不是这个。。。

是的 昨天下班那会刚刚找到资料 不过还没去找市场上的成熟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本来是有标准件可选的,大把厂有,买现成的就好,不过像你几百公斤的力,用直线导轨就好了,还要用滚动块干 ...

非常感谢你提供的详细的图片资料。不知道这个资料是哪里的?

网友(点评):
THK的产品型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本来是有标准件可选的,大把厂有,买现成的就好,不过像你几百公斤的力,用直线导轨就好了,还要用滚动块干 ...

我的应用是扩径机的胀块与模块的接触斜面。该斜面长315mm,宽度55~72mm,倾角82度。设想的是将钢对钢的滑动摩擦变为滚动摩擦,希望做结构简单,经济的一个改动。因为如果增加的结构造价超过了因此而节省的油缸面积(扩径动力由油缸输出)反而不合适了如图示,油缸向下拉胀块B,胀块挤压模块A,A即为上面的模块

网友(点评):
这不是塑胶模具用的行位吗?A是滑快,B是铲鸡。这样的用滚动不理想,一般要省力可以用标准滑快或自润滑滑块,用在这里磨擦力不见得会比滚动大多少,而且还稳定,滚针的可能受力不好,产品易产生飞边

网友(点评):
斜面上用滚针的效果不好么?滑动摩擦在这里耗损的无用功太大,所以想用滚针的滚动摩擦来减小摩擦系数。飞边这个问题能不能解释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说的平面滚针吧?
个你上传个图片,看看是不是这个。。。

你这个资料哪里找的?我找的是《机械工程标准手册》上面没有负载介绍,你能把你的资料出处告诉我么?谢谢

网友:
有的,你到THK网上查,板式导轨

网友(点评):
多谢,我跟代理商把产品规格要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个资料哪里找的?我找的是《机械工程标准手册》上面没有负载介绍,你能把你的资料出处告诉我么?谢谢 ...

资料在附件里,请查收,有其他需要,请联系我

网友(点评):
多谢!我问代理商把产品规格要来了

网友(点评):
不客气,需要其他资料或轴承,请直接联系我-13321977789

网友(点评):
老大你的资料详细多了,刚刚拿到代理商传过来的资料,坑爹的是网上的一个网页,负载和规格分类没有的,你的资料详细多了,等我看你了资料,有需要再联系你。你是做这个轴承的么?

网友(点评):
是的,不过这类轴承现货一般比较少,你确认型号后,可以和我联系。。。

网友E:
日本的THK、IKO、NSK应该都有这种导轨,THK在国内有工厂,价格可能会有优势

楼主:
引用 网友E:
日本的THK、IKO、NSK应该都有这种导轨,THK在国内有工厂,价格可能会有优势

目前比较倾向于采纳平面直线滚针,只不过相关的安装,磨损等实际问题正在求教楼上的玖哥,第一次接触这个类型的轴承,没有使用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