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缸和手动泵的配合,请教

楼主(2011-11-14):
有一问题向各位求教:HSGF 100/70-E-F油缸,内径100,杆径70,压力等级16MPa,我计算的最大压力是12.56吨。请问是否正确。

此液压缸另配一手动泵(需选型),想让此缸达到20吨左右压力,选何型号手动泵合适?液压缸的力和泵的压力有关系吗?如果成正比,那么比例关系是什么?请各位老师解答下。

谢谢各位老师。

本人新手,请不吝赐教

楼主:
为什么这么多人看,却没有一个人回复呢?为什么大家不肯帮下忙啊?

网友:
1吨=1000KG=100MP..................................

网友A:
好像错了吧,再算算。

网友(点评):
3 、 4楼的是废话,请版主看到把它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错了吧,再算算。

我记得1MPa=10kg/cm2,对么?我刚接触液压设计,请问你算出来的最大压力是多少?

网友(2011-12-29):
应该是吧活塞面积换算成平方分米X压力(MPa)=吨(T)比如你用的是无杆腔3.14X0.5得2次方X16NPa=12.56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