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的是2008的CAD。2010版的图纸打不开。

楼主(2011-11-14):
一定还要再装10CAD吗,有没有什么简单点的方法能解决。比如加装个兼容包什么的。高手们,支个招吧,谢谢了!

网友:
网上有一些专门光是看图的软件的!

网友:
问题很简单  在2010图纸保存的时候转换成2004版本的  就可以了

网友:
CAD软件只会支持高版本兼容低版本的,你可以在2010版本中设置,工具--选项--打开和保存--文件保存---另存为--在其中设置成低版本的就ok了,即使下次你用2010版本的打开,保存后低版本的就会打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