销轴式少齿差减速器速比

楼主(2011-11-14):
销轴式少齿差减速器速比最低多少?请教高手

网友:
被动齿齿数除一以齿数差

网友:
幾年前有個客戶要我幫他製造兩個供備品使用,樣机是德國產品(銷軸已斷),內齒圈108,正齒100 ,那數比應為12.5    . 但我後來交給客戶的還是改為浮動盤.銷軸加工成本太高,不適合少量製造,當然還是先得到客戶同意的

网友:
根据齿轮手册提供的数据,摆线少齿差传动单级传动比6~1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