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有的机床要回零点,有的不要回?

楼主(2011-11-14):
为什么有的机床要回零点,有的不要回

网友:
有的带有光栅尺,属于闭环结构,不用回零点就知道自己当前的位置
有的没有位置检测装置,只能朝一个方向走,回到零点,得到零点信号后,才能确定自己的位置

网友:
同意二楼的说法,说的很到位。顶

网友:
沈阳的数控车十几万的都不用回参考点,难道也有光栅尺?

网友:
二楼说的对,不过,开机用不用回零点,可以设置的。建议还是开机回一下原点,防止撞机。

楼主:
不是很理解

网友:
进给控制有闭环、半闭环、开环,有光栅的为全闭环,没有光栅的半闭环也可以不用回原点。
主要是伺服电机的变码器有绝对和增量两种,绝对式的不用回原点,增量的要回原点。
绝对编码器光盘可以检测电机转的位置和速度,增量的只能检测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