橡胶成型设备

楼主(2011-11-14):
对于橡胶注压成型机注胶塞与注胶筒的配合间隙,配合过松会跑胶,过紧会卡死,造成注胶塞损坏。请问有没有更好的办法解决这个问题,求教。谢谢!

网友A:
没有什么好办法,这类配合面一般都非常硬,碳化硅处理,卡死以后退下来清洗一下,本身是消耗件,融体泵也类似,打这些半流体物质,耐高温,超硬,高强度,硬打,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有什么好办法,这类配合面一般都非常硬,碳化硅处理,卡死以后退下来清洗一下,本身是消耗件,融体泵也类 ...

大侠,SiC除了烧结,还有什么加工手段吗?以前碰到机械密封上有用SiC, 有问题都是直接换新的,有点可惜了,鬼子的零件贵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大侠,SiC除了烧结,还有什么加工手段吗?以前碰到机械密封上有用SiC, 有问题都是直接换新的,有点可惜了 ...

厚层是烧结的,薄层是喷涂的,还有做热渗透的,鬼子是做复合喷涂,即用混合材料喷涂,里面有碳化硅颗粒,用复合涂层提高附着力,用碳化硅颗粒提高耐磨性能, 主要看干吗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厚层是烧结的,薄层是喷涂的,还有做热渗透的,鬼子是做复合喷涂,即用混合材料喷涂,里面有碳化硅颗粒, ...

谢啦,阿拉找资料看看。这个机械密封化工机械上用得,钞票不是问题,按规定必须换原装进口的。我就是比较好奇是不是可以有手段修复或者加工这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