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液伺服、比例阀的放大器起什么作用?

楼主(2011-11-14):
电液伺服、比例阀的放大器起什么作用?哪位朋友清楚,能不能说说?

网友:
原理上是将指令信号变成功率信号输出用于驱动阀中的电——机械转换器(如电磁铁),施加当中还有一些信号处理调节功能,如斜坡调节等

楼主:
感谢版主热心帮助!谢谢!

网友:
这个好像不是简单几句话能说明白的哦,最好找相关资料看看

网友:
这东西一句话还很难说清楚,心里明白,难说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