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车代磨

楼主(2011-11-14):
这个轴之前我们的工艺是,粗车-半精车-磨加工,现在我们想改成直接车的方式,用DMG数控车床,取消磨加工,现在有个疑问就是这样精度的要求,配备这样的设备和好的刀具,精度和表面粗糙度能达到么,还有带键磨的部分,如果用车还取代的话可行性大吗

网友:
0.8的粗糙度还是有希望的,φ42颈0.016的公差、45颈0.011的公差、30颈0.009的公差等轴颈直径感觉车挺难。

网友:
算算经济账吧 看怎么划算

网友:
难呀,精度太高,你能允许报废率多高?

网友:
为何带键磨削?可否磨完再铣键槽?

网友(点评):
磨完再铣键槽?那你看看那铁屑, 会不会弄伤0。8的表面?

网友(点评):
嗯,确实有可能损伤表面

网友(点评):
两位大侠如果工资低于1.5w每月。真是不公。

网友(点评):
磨削一般应该为最后精加工工序,铣键槽会是轴变形,所以磨完在铣是不可取的。要好好了解一下加工啊。

网友:
有点难度,想做就有可能会成功。

网友:
车的话报废率会提高很多

网友:
0.8的粗糙度!!不知道现在有这样的车床,向大家学习一下

网友:
做样品数量少就可以,批量就 不行,你的刀具磨损呢,能稳定的生产么

网友A:
直径42和49.5两档的公差这么紧我觉得一定要精磨的,至少我们公司都是这样。

网友:
光洁度不是问题,尺寸也不是问题,问题是带键的,不适合硬车。

网友:
量少就车,量大就磨,这是必然的

网友(点评):
此为正解。

网友:
用好点的数控车、TESA刀具、量具、切削液,看是调试时可能麻烦点,调好了加工应该没问题。

网友:
能不能以车代磨,建议最好试一下。然后把结果共享一下。本人认为,0.8的粗糙度,可能不是那么容易达到。有些设计要求高,但实际使用可能没有那么高要求。如果完全按图纸要求加工,那我认为还是要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径42和49.5两档的公差这么紧我觉得一定要精磨的,至少我们公司都是这样。

我也这么认为!

网友:
批量决定加工方式,费时间干几件的话,一般车床精度都能进半道以里。

就像螺旋线大侠说的,带键上去车费刀,冲击还废品率高才是真正问题

网友:
DMG的加工中心不是很强大吗,呵呵 你先试做一个工件看看不就成了

网友:
应该是日本厂的活!·   小批量  数控应该好做吧~   我们厂经常加工这样的台阶轴!~

网友:
高手高手 高高    的手啊 呵呵

网友:
有点难度,我们单位有一个轴,精度0.011.圆度0.003,粗糙度0.8,开始也想以车代磨,试了很多办法都不行。

网友:
还是用高精度数控磨床磨,报废少,产量高

网友:
以车代磨有难度,干配件、单件可以,批零反而可能不经济。

网友:
还是磨一下好!

楼主:
我会配备上山特维克的刀具,机床用DMG的数控机床,国外都是可以做到的,所以我相信我们也是可以的

网友:
绝对可行。这样的精度,环境、机床、刀具的恒温控制至关重要。刀具使用山特的。

网友:
铣完在精车。用免夹顶针(端面驱动顶针)

网友:
觉得现在国内很难加工出这样的产品来、、、、

网友:
你的车床可以稳定加工5级精度是基础,然后还要摸好工艺,规定好每个刀片允许最大切削数量,最好有一个在线测量,质量管理部门定期监控车削尺寸漂移方向,及时调整。
以车代磨适合少量样品,或者常年大批量生产,其余情况需要慎用,因为对硬件和软件要求比较高。

网友:
工件如果没有淬火的话    只是稍难些    可以

网友:
自己公司用就没问题 给别人加工就不好说

网友:
我觉得,首先要问一下,为什么要以车代磨? 精车对设备和刀具的要求很高,效率也不是很高。我个人觉得,要是能上磨床,还是尽量的考虑磨削。  但是,什么事情都没有绝对的,希望楼主找到合理的办法。

网友:
有个和LZ差不多的产品,也需要做。但是找不到合适的外协厂商啊?

网友B:
个人认为以车代磨DMG的床子加工精度应该问题不大,不过图纸中标的圆柱度,垂直度都为0.02吗?有键槽也没问题,不会打刀的,转速快点,进给小点,调质的料,按说不算太硬,建议采用CBN的刀片,不要用切削液,硬车后粗糙度能达到0.2,图纸中的粗糙度完全没问题,另外几个轴颈的粗糙度不是0.8,就是1.6要求也不算严,希望楼主验证吧,让老师傅给做啊,新手这样的活干不了,验证完楼主分享下结果啊,等待ing。。。。。。。。。。。。。

网友:
以车代磨,现实中现在对样机或小批量生产应用较广,但这相对于磨成本较高,同时稳定性不太高,特别是对有断续切削情况下,对刀具、机床等要求较高,对批量性生产建议还是用磨好,国外能用,一个热处理相对国内稳定,第二刀片价格比国内便宜(相对比不考虑汇率情况下),

网友:
这种轴类零件,且精度要求不低,范不上以车代磨,余量留的好,磨床的效率也是很高的,无非是多一次装夹

网友:
要看使用情况、受力情况、耐用度等因素。

网友:
大家讨论热烈。我老汉也也说点看法:如果是一个产品,你最好是按照正规的工艺手段磨削。可以确保整机装配的互换性及工艺流程。如果只是维修设备或非标自制设备。由于条件的限制可以采取车床加工的手段。但是必须想法满足工件的尺寸公差和形位公差。同轴度和圆柱度尤其重要。如在普通车床加工。建议选择精度好一些的车床重新校正机床水平和主轴间隙。研磨工件两端中心孔(尤其重要)。正确的车加工工艺:即两端中心孔装夹。多调几次头。一个好的车工可以做出这个轴的。只是好车工的价值大于一台M1420的。

网友:
难啊,我见过车粗糙度1.6的。0.8的好象待换不常见的刀。

网友:
以前在杂志上见过车床上使用滚压技术来提高轴表面的光洁度和尺寸精度,好像是引进乌克兰军工技术。

网友:
可以的,强力车削(先热处理到位,再车加工)

网友:
为什么不采用磨要采用车呢?磨的速度慢?

网友:
粗糙度0.8,普通的车床达不到的,DMG听说很好的,不知道了。。

网友:
比较恐怖的要求,学习了

网友:
这个产品的整体要求只是稍微高点
加工工艺主要看量,如果十数八件的可以以车代磨【数控设备价值大约15万以上的在就是操机的人员素质要高点的】,如果多了的话,还是用普通的设备先车后磨的好点,车床7.8万左右的足以,磨床上海的外圆磨7.8万一台的也完全能保障,只是操机的员工还是要有所选择的我们在这样的磨床上做到0.008是有保障的,大量的用后一种工艺,不管是从设备投入还是加工效率加工成本上来算的话,在当下国内的制造业里,还是最合理的工艺。但是对于这个产品的整个生产流程,必须要严格管控,每到工序都严格把关,才能控制总报废率。这都是现场管理层面的东西了,不说了,希望能拿来和大家探讨下。

网友:
不懂加工,看过一篇文章,以车代磨是发展趋势。
车削对材料性能影响远小于磨削,这是主要原因之一。
效率高也是主要原因

网友:
  楼主的产品很强大,我想楼主在调机的时候,第几件产品才是良品~~~(20mm以下的产品(sus303材料)类似的我做了很多,坐等楼主加工出来的结果~~分享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个人认为以车代磨DMG的床子加工精度应该问题不大,不过图纸中标的圆柱度,垂直度都为0.02吗?有键槽也没问题 ...

专业知识好扎实啊!羡慕。

网友:
我所知道的加工中心是可以达到0.8的

网友:
你的轴不用热处理吗?不用的话 没问题。我现在用宝鸡数车,25加减一丝。没问题。何况你那莫好的设备了。至于废品率,对刀是让出十丝,已宝不废,差点在上一下砂纸。第二根刀补后成功。我的办法。

网友:
不可行,除了精度难以控制外,车床是夹着工件转,转速很高,而且车刀为单刃切削,键很有可能被甩出来,出现事故!

网友:
dmg的精度可能高点,如果是一般的车床即使尺寸能干到公差范围内,圆跳动可能都超差

网友:
只要床子和刀具足够好,应该可以车,粗糙度和公差数控都可以保证

网友:
批量加工采用以车代磨,尺寸的稳定性不好,买一台济南简易数控磨床都能量产,费用绝对比买高精度数车(硬车)划算,这是建议,

网友:
德马吉的机床应该没问题的

网友:
     反正有机器           做了再说嘛           我觉得不行的           或许DMG  加个抛盘 打磨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