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床固定丝杠两端的轴承座基面要调整垫的好,还是直接配刮的好?

楼主(2011-11-14):
请问

机床固定丝杠两端的轴承座基面要调整垫的好,还是直接配刮的好?
谢谢。

网友A:
用调整垫即可,配刮太奢侈了,只在对接触点要求高的时候,比如导轨和轴承,才用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调整垫即可,配刮太奢侈了,只在对接触点要求高的时候,比如导轨和轴承,才用刮

哦,谢谢啊,但是老板说要配刮,说什么加调整垫不好,我却看不出有啥不好。我以前就是用调整垫的,又快又能保证要求。

网友:
安装调试用!!学到了知识

网友:
一般都用调整垫即可,很少配刮。

网友:
第一、一端不用加调整,一端可以加,也可以不加,要求接触在75%以上,精密机床需要刮研。
第二、若一般普通的数控机床,可以不用刮研。

网友:
大部分都是调整垫吧

网友:
看前期的工艺流程好坏,基本能够保持0.20毫米以内的余量可以考虑刮研,不过很费事。控制不住这个精度没有余量的话用调整垫片。

网友B:
我们公司的是调整垫,有时候如果垫的太多的话,直接用磨光机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公司的是调整垫,有时候如果垫的太多的话,直接用磨光机磨

哦,这个不好吧,既然有调整垫就没必要用抛光机啦,其实我的老板是为机床的质量着想,他不太了解调整垫的。

网友(点评):
听老板的 不过可以提出建议 要让老板听起来合理 要顺着老板的思路解释

网友C:
调整垫时间长了 位置精度会发生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调整垫时间长了 位置精度会发生变化

是这样子啊,但我以前干过的大厂都是调整垫的,不过这里的老板说还是不用调整垫的,谢谢您的提示。

网友:
刮得精度好,看你们单位的装备维护频次了,要是点检到位,我觉得两者均可。

网友D:
如果老板对机床要求如此,那该厂家生产的机床肯定不错,好机床各个接触面都配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老板对机床要求如此,那该厂家生产的机床肯定不错,好机床各个接触面都配刮的

嗯,从铸件到外购件都可以跟我以前的大厂比,特别是铸件,真叫稳当啊,可价格却不高,老板说还要把床子提高一个档次,这回连钣金都做成装甲啦,呵呵。

网友(点评):
什么床子啊 这样的老板 不多了

网友:
直接配刮的好

楼主:
引用 楼主:
嗯,从铸件到外购件都可以跟我以前的大厂比,特别是铸件,真叫稳当啊,可价格却不高,老板说还要把床子提 ...

是数控立式加工中心。

网友D:
啥牌子啊,老板不要亏本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啥牌子啊,老板不要亏本的啊

老板是个很实在的人,只为啦做好自己的机床,产量不高,但是回头客很多,就是看中啦这个床子很实在。不会亏本的,他都预算好啦。

网友:
世界著名机床厂都这样发展起来的,诸如瓦德里希。科堡之类的

网友E:
调整垫其实是增加了一个连接的环节,看你机床对丝杠安装的要求了,一般最好是一端有调整垫,一边没有比较好;当丝杠跨距比较大的时候,刮研有时一样效果不好,只能提高轴承座和基面的接触刚度而已。高精度的推荐刮研13到18点即可,一端还是调整垫配磨,注意螺钉控附近刮的点数稍微多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调整垫其实是增加了一个连接的环节,看你机床对丝杠安装的要求了,一般最好是一端有调整垫,一边没有比较好 ...

一般机床对丝杠的要求就是同心度吧,只要丝杠丝母座跟电机座和轴承座的同心度能保证,那么配刮电机座,轴承座用调整垫对吗?谢谢老师的建议。

网友(点评):
你们那里丝杠角接触轴承背对背安装内圈或外圈要加调整垫预紧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般机床对丝杠的要求就是同心度吧,只要丝杠丝母座跟电机座和轴承座的同心度能保证,那么配刮电机座,轴 ...

“丝杠丝母座跟电机座和轴承座的同心度能保证,那么配刮电机座,轴承座用调整垫对吗?”基本是这个意思。但那要看具体情况:电机座是否是电机和轴承都装在上面?那加工就保证了电机轴和轴承孔的同心和两个安装法兰的平行。电机和丝杠轴端连接通过柔性联轴器?那一般和轴承做同心要求不是特别高了,根据联轴器样本选型的参数就可以,只有在对转速要求比较高的时候(1500r/min以上时)需要注意。一般是要求电机,前轴承,螺母,后轴承4个同心。一般法兰式的丝杠螺母对同心的要求并不高,0.1mm即可,关键是螺母座两个接触面(一个是和溜板,一个是和丝杠螺母)的垂直度和接触(推荐刮研);丝杠要是做预拉伸一定要打锥销(3个座都得打)。其实要是机床是闭环的,最重要的是要让丝杠和导轨平行,螺母座和丝杠的轴线平行。

网友:
精度要求高的话就配刮,精度一般垫调整垫就可以了,因为配刮的两个面接触的点比配磨垫片后的接触点要多,这样有助于以后机床的稳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