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solidworks模拟考试了一下,看你能考怎么样

楼主(2011-11-14):
今天solidworks模拟考试了一下   , 顺便把题目弄了下来 和大家分享一下。

上面是几道选择题,还有判断题、草绘题、建模题、装配题。

下面是整套题。。。喜欢的就下吧~

网友:
错错对对对
我没用过solidworks,根据自己proe的经验,不知道结果怎么样呵呵

网友:
呵呵,不喜欢做题目。。。。。。。。。

网友:
没意思,我以为是建模题呢,大部分是选择题。

网友:
第二道题出得就有问题,装配体中的拉伸切除可以反映到零件上,也可以不反映到零件,哪有什么对错?

网友(2012-03-30):
下一下学一学啊...也不是很懂啊

网友:
应试教育害死人·lz别来祸害新人了

网友:
能实际应用才是王道!!!!!

网友:
貌似看到题目很头疼。。。

网友(2012-09-17):
看一下就行了,下的话就有点浪费了

网友:
没有什么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