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环的制造工艺是锻打还是热处理呢?

楼主(2011-11-14):
头几天厂子里翻转工件是,卡环突然断裂,看卡环断面像是淬火后,回火温度不够,发生的脆性断裂,不过现场的领导说卡环是锻打件,我弄不明白,锻打件这么容易断吗?看断面基本上没有弹性变形,而且没有应力延迟裂纹。那是不是买到假货了呢?谁能告诉我卡环的制造工艺到底是什么呢?另外,卡环并不过载,用两个35吨的卡环平衡的吊45吨的工件。看又没有内行啊。

楼主:
我说的是钢丝绳卡环如图

网友:
看图片应该是精铸件,或者是模锻的。但应该也要热处理以后才能使用,不然太危险了。从楼主说的情况看,也可能是材料问题,当然热处理不合格,也有可能。

网友:
这个叫锻造卸扣,还以为是挡圈之类的卡环呢

网友:
这种东东多为中低碳钢做的,锻后没热处理或热处理不当,就容易脆
按说35t的两个吊40t足够了,一般一个35t的都能吊起40t(不要轻易试哟)
把断的照片发上来看,高清的最好。
如何装吊的要说清楚。

网友:
假货,卸扣该是锻造的,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