轮胎异常磨损,请教

楼主(2011-11-14):
求轮胎异常磨损的原因,及具体的解决办法!

谢谢!

网友:
定位有问题,轴承故障,气压不正确,

网友:
就如你鞋底磨损异常,可能是本身质量问题(轮胎材质,充气压力。。),也可能是你走路姿势问题(安装定位)

网友:
到网上查,很多相关的文章啊
http://www.qipeiren.com/column/brand-186-zuoyi.htm

网友:
不妨先做个四轮定位监测一下看看

网友:
定位,轴承故障,气压.我觉得lz可以说的详细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