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电泳涂漆一般怎样去漆?

楼主(2011-11-14):
我司有一批钢件电泳涂漆后又改为其他表面处理,请问电泳涂漆一般的去漆方法?有没有既简单又比较环保的呢?

网友:
汽车底盘?
不是很清楚,要不用700bar压力水试试?

网友:
喷砂,。。。。。

据说在沙漠里,一场大风过去,车车就全部变成银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脱漆水,不过不环保,而且价格很高。

请问市面上的脱漆水牌号或规格有没有具体点的资料?

网友B:
从你的意思看,你们厂应该没有专门的重工工艺,建议外发褪漆。
尽管方法简单,但工艺比较复杂,尤其是参数设置,自动化产线比较贵。
只有将表面的电泳层去掉后才好进行另外的表面处理,不然效果很差,达不到预期的质量。
喷砂和高压水都不适用,同时有使产品变形的可能(如果是薄壁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你的意思看,你们厂应该没有专门的重工工艺,建议外发褪漆。
尽管方法简单,但工艺比较复杂,尤其是参数 ...

谢谢关注,目前正在联系厂家。

网友B:
到达你的预期目标后,将体会和过程在论坛上与大家分享一哈咯

网友C:
哈哈 ,脱漆啊,有两种方法,一个是使用溶剂,这个很简单,去化工市场买点溶剂自己配就可以了,效果很好,还有一个就是用燃烧法,放炉子里面将漆皮烧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哈哈 ,脱漆啊,有两种方法,一个是使用溶剂,这个很简单,去化工市场买点溶剂自己配就可以了,效果很好,还 ...

燃烧的方法倒是很少听说,可以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到达你的预期目标后,将体会和过程在论坛上与大家分享一哈咯

没问题,大家多交流,相互学习。

网友:
使用专门的溶剂还是不错的,可以达到返工的目的。
但里面还有个问题就是返工效果是不是百分百的OK,需要仔细检查,如果还有残留,或者残留积液,那么对你的再次表面处理有很大影响,这点一定要看的。
至于燃烧的办法,不是放在炉子里烧,那是饮鸩止渴的法子,是使用适宜温度和湿度将表面的涂层软化,同时不至于渗进产品内部,这个方法也只是听说的,没见过,估计代价比较高吧。属于绝对技术的领域。

网友:
燃烧是试用于大量需要退漆的产品,少量用燃烧法过于浪费,就是用的燃烧炉,用天然气燃烧法做的,不过燃烧后表面会被氧化,对下一步表面处理会有影响。
使用溶剂处理,可以处理少批量产品,也比较方便,浸泡30min-60min就可以完全脱除,不过之后需要立即用弱碱水清洗,因为脱漆剂是酸性的,时间一久就会生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