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开关叫什么?

楼主(2011-11-14):
有一种开关,是根据物体的重力控制的,有个弹簧片,物体压在上面时正常,没有物体时弹簧片弹起来,有信号,可以控制,这种开关叫什么?

网友:
地雷上用的么?。。。

楼主:
恩,可以这样理解,叫你才歌吧,太有才了

网友:
机械开关的弹片压回去就感应到,物体移开回复

网友A:
行程开关?很多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行程开关?很多种的--------------------

恩,对,百度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B:
咳,太搞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咳,太搞笑了

呵呵,劳逸结合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