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2010画齿轮是不是要另外装插件??

楼主(2011-11-14):
solidworks2010画齿轮是不是要另外装插件??

网友A:
肯定要装另外的插件,如果做的齿轮是非标的,是不能用插件画的,我做的齿轮,蜗轮,蜗杆都没有用插件,。。。。

网友:
看你是干什么用的吧     要是只是换个装配图  从toolbox调个足够

网友:
不需要,2010有自带的图库

网友:
看你干什么用。可以有三种选择,自己画,从图库调,装插件。非标的用插件整不了,自己画又太麻烦了,最好是从图库调。

楼主:
图库哪里有啊??toolbox没找到

网友:
GearTraxion2010,网上下这个插件,不好找。

网友(2013-03-22):
引用 网友A:
肯定要装另外的插件,如果做的齿轮是非标的,是不能用插件画的,我做的齿轮,蜗轮,蜗杆都没有用插件,。。 ...

不知道还在不在,请问蜗轮蜗杆怎么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