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高版本模型怎样转化成低版本

楼主(2011-11-15):
今天在用sw时,突然发现一个问题,我们分工建模,完了组在一起装配时,问题出现了,我用的12版本建的模,他们都是10的,无奈,他们打不开,想转化成低版本的却整不了。不知道这是sw的一个弊端,还是我自己没整明白,求解

网友A:
从JXCAD找到的一个方法:
用SW高版本打开图后,点击文件---另存为----文件名最好是用英文,保存类型parasolid(*.x-t),或者选IGES(*.igs)都可以。注意:保存的路径最好是英文。之后再用低版本软件打开你所保存的parasolid(*.x-t)或IGES(*.igs)文件,此时打开后的文件为整体,无特征,然后再用SW识别零件特征识别后就可以了。
请楼主试一试,然后在这里告知一下结果,如何!

网友(点评):
谢谢这位大侠的提供的方法。用2009板存igs格式,在2008中能打开。解决了长期困扰我的问题。

网友:
楼上说的很对,我在学校的时候就尝试过。确实好用。

网友:
按照楼上这样说的做,是不能编辑,有没更好的方法

网友:
2楼正解

网友:
试试先,相信一定有用!

网友:
SW软件保存的版本是不能向下兼容的。

网友(2016-10-22):
引用 网友A:
从JXCAD找到的一个方法:
用SW高版本打开图后,点击文件---另存为----文件名最好是用英文,保存类型paraso ...

我高版本有含运动算例,请问转换了,低版本是不是就没有了?

网友(2019-01-11):
parasolid(*.x-t)或IGES(*.igs)文件转换后会出现隐藏,何原因,请教

网友:
保存成STP格式的就可以打开

网友(2022-01-13):
/ z8 H  g3 x$ j0 ]& V试试先,相信一定有用!

网友:
这些商业化的软件多数都会设计成高版本兼容低版本,低版本无法打开高版本,大多是商业利益原因,也有部分是技术原因,igs/stp/x_t等等这些都是中间格式,就是便于不同软件、版本之间读取使用的,通常Solidworks某个大版本的最后一版会兼容打开下一个大版本,比如2016sp5就可以打开2017版的图纸,但无法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