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零件从振动盘中保持一致方向输送出来?

楼主(2011-11-15):
     在全自动化设备中我只设计其中自动焊接一部分,如何使零件从振动盘中保持一致方向输送出来。再用气爪放入受台上开始焊接,如何用气爪夹住零件精确放在受台上?受台只比零件大1mm,零件大小12.5*10.6*5.4mm。

各位大虾帮忙看看。

网友:
有专门的震动盘买的,直接买一个快点

网友A:
你要输送的工件是什么样的?是让那个方向保持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输送的工件是什么样的?是让那个方向保持一致?

就是气爪那一个小零件,图上有,把它拿到受台上要与另一个小零件对齐进行焊接。设备全自动,旁边没有人

网友:
期待高人出现指点,学习中

网友:
你的小零件看不清楚,搞不懂有什么特征可以用来导向的

网友:
看看大家有什么好的意见

网友B:
把零件特征给出来,上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零件特征给出来,上图吧

图是这样的,要这样送出,最关键的是送出后要用气爪放到下面受台上,受台上槽与零件之间的单边距离只有0.25mm,该如何精准定位,用电缸的话成本太贵。

网友:
你把零件拿给做振动盘的厂家看看,告诉他你需要零件出来的时候的样子,如果他说可以做,你只需负责做其他的结构,来接住从振动盘出来的零件,并放到工位上进行焊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