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款替代日本SIGMA的电机,如何控制?

楼主(2011-11-15):
最近有个客户电机坏了,是日本SIGMA的,拆开看了是一种带离合器刹车和加速头的电机,尺寸很小,本人对电机不是太懂,但是经过一翻查阅还是找到了一种办法就是“三合一”这是安装图

虽然电机是更换了,就是尺寸比原来的长了,客户的电机柜又装不下了。最后又改用小尺寸的电机才解决。
虽然问题解决了,但我还是有些问题不太懂,这种电机方式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另外如何控制。

希望高手指教一下。

楼主:
离合器图片

楼主:
这个控制问题很难吗?应该就是接线的问题吧?等待!

网友:
三合一减速电机就是电机,制动器,减速器压缩到一个小的空间中形成一个模块,控制和一般的电机没有什么区别的

网友:
jinyuwang 网友好!
.
公共汽车在途中站点停靠,其发动机始终是转动的。
.
乘客上车后,伺机脚踩下离合器,旋转着的发动机与行走机构接通,汽车行走。
.
快进站时,伺机松开离合器,旋转着的发动机与行走机构脱离,汽车靠惯性滑行。
.
汽车进站,伺机踩刹车,汽车准确停靠。
.
//*****************************************
你这道题中:
电机~~~发动机
离合器===离合器
制动器===制动器(刹车)
//********************************************
.
这种电机用在“无规律间歇起、停”场合。
.
我在帮助一位朋友修复一条月饼生产线时,遇到并控制过这种电机。
.
syw  11-11-16  01:50

网友:
楼上说得很清楚。不过楼主的问题应该不是这个,楼主应该是想问如何控制,而不是如何使用。
电机启动和停止的控制也需要一个开关;离合器应该有一个电磁铁,需要一个控制开关,当然要看与电机的关系来进行控制;制动器在电机工作中需要脱开,停止是需要贴合,需要和电机的控制信号相反;一般较大的电机电流较大需要外接接触器,如果是多路的,可以把这些开关都取代了。

楼主:
这个离合器的电源我问过是24V的,如果没记错的话?
那些设备用这种电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