凸轮分割器选型计算公式,求高人赐教

楼主(2011-11-15):
1.惯性扭矩:Tt
(a)转盘重量:W1 夹具重量:W2 工作重量:W3 则
W1=                             /4x302x2x7.8x1/1000=11.026(kg)
W2=3x6=18(kg)
W3=0.25x6=1.5(kg)
(b)回转盘惯性矩:I1 夹具惯性矩:I2 工作惯性矩:I3 各为
I1=W1R2/2G=11.026x0.152/2x9.8=0.0126(kgx m x s2)
I2=W1Re2/G=18x0.12/9.8=0.018(kgx m x s2)
I3=W1Re2/G=1.5x0.12/9.8=0.0015(kgx m x s2)
(c)总惯性矩:I
I=I1+I2+I3 I=0.0126+0.018+0.0015=0.032(kg x m x s2)
(d)出力轴最大角加速度:
=Amx2/Nx(360/hxn/60)2=5.53x2/6x(360/120x80/60)2=92.66(rad/s2)
(e)静扭矩(惯性扭矩):Ti
Ti=1x Ti=0.032x 92.66=2.965(kgx m)

2.摩擦扭矩:Tf
Tf=x w x R=0.15x (11.026+18+1.5) x 0.1=0.458(kgxm)

3.作功扭矩:Tw
在间歇分割时没有作功,因此Tw=0

   4. 以上总负载扭矩:Tt
Tt=Ti+Tf+Tw=2.965+0.458+0=3.423(kgx m) s2

问题:
(1)惯性矩是不是转动惯量?转动惯量的单位不是㎏*㎡吗,上面计算的惯性矩单位怎么是㎏*m*s2(平方)?
(2)惯性扭矩的单位不是㎏f*m或N*m吗,上面计算的单位怎么是㎏*m?

求高人赐教,谢谢!

网友:
不同厂家有不同的计算方法,有的为了简便就省略了一些东西,严格说来上面这种是不规范的

网友(2012-02-07):
你前面的计算数据应该是三共或潭子的选型资料中的内容。
两个问题从原理上是一样的,答案如下:首先 I1=W1R2/2G  ,这式中的G(也就是重力加速度)的单位是m/s^2(^2的意思为平方,依次类推),这是你将其带入式中进行计算就会得到你问题的答案。(仅供参考)

网友:
看不懂!!安全系数也没有选!!

网友:
我真在看这个潭子的计算方法,但怎么看都看不 明白,求求高人指点一下。

网友(2012-08-15):
我有一整套的计算公式,分割器的,只要简单的代入一些数据,自动计算,我们也做丝杆,导轨,减速机18913191811..我发给你

网友A(2018-06-01):
这个帖子这么久了,我也是想不明白为什么要除以G   还有你的其他两个惯量没有除以2 直接除以G  不懂这个计算的原理是什么

网友(2018-09-29):
引用 网友A:
这个帖子这么久了,我也是想不明白为什么要除以G   还有你的其他两个惯量没有除以2 直接除以G  不懂这个计 ...

除以2这个好理解,但是这个G到底怎么来的,搞不清楚啊

网友:
上面的T的单位写错了,应该是kgf·m。本来计算的转矩是N·m,为了转化为kgf·m,便将惯量全部除以了G。这样惯量×角加速度,得到的转矩单位就是kgf·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