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哪有立式铣床的盘铣刀

楼主(2011-11-15):
谁知道哪有卖立式铣床使用的45度盘铣刀,我要加工一个R121.5的半圆,吃刀C5.

网友A:
直径 243    敢直接加工吗?
 危险!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径 243    敢直接加工吗?
危险!

就吃5个,应该没有问题吧?

网友(点评):
heh ,你看不危险吗? 现在是怎么做的呢?

网友B:
刀盘是可以做的,不过就如版主所说,用刀盘一刀加工的话就危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刀盘是可以做的,不过就如版主所说,用刀盘一刀加工的话就危险了

                                  加工5MM,危险??

网友B:
工件薄,抗振性不好,加工的时候会振的。当然我不知道你是怎么装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工件薄,抗振性不好,加工的时候会振的。当然我不知道你是怎么装夹的

板厚22mm,铣掉5mm。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B:
那你用什么装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你用什么装夹的?

                            四个压块压紧

网友C:
用铣床好吗?是不是用切割的方式更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铣床好吗?是不是用切割的方式更好呢?

22的板厚,坡口5mm。切割不好弄吧?没有试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铣床好吗?是不是用切割的方式更好呢?

你说线切割?  那可得用5轴的。。。

网友:
LZ是只要倒个5*45°的角么?   如果只是倒角就没什么问题

网友:
单件的话装在回转盘上在铣床用普通小径立铣刀走半圈就行,如批量大的话在车床做个工装一刀搞定

网友:
你去铣吧。能铣3个量就算你厉害。还45°,费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