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式铣床使用的45度盘铣刀

楼主(2011-11-15):
谁知道哪有卖立式铣床使用的45度盘铣刀,我要加工一个R121.5的半圆,吃刀C5.请大侠指教。

网友A:
我这有卖立式铣床使用的45度盘铣刀,但是要加工一个R121.5的半圆,用不着45度盘铣刀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这有卖立式铣床使用的45度盘铣刀,但是要加工一个R121.5的半圆,用不着45度盘铣刀啊?

我要铣个C5的角。那应该用多少度的刀盘?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要铣个C5的角。那应该用多少度的刀盘?

我理解错了,要铣个C5的角,应该用45度的刀盘.

网友:
家里没有分度盘吗,单件的话比较实惠

网友(2011-12-15):
磨把45刀!自己做个镗刀杆,拉一刀,这是最快的,白钢刀就行
用直刀子一层一层铣也行!

网友:
用旧铣刀或是旧钻头磨成45度就行

网友:
自己弄一个的啦,没有那么的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