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阀块液压系统,工程上有实际应用么?

楼主(2011-11-15):
最近听老师说, 有一种 无阀块液压系统, 通过 改变电机转速来实现控制流量。 在工程上 有没有这样的实际应用呢?

网友:
小型系统有用这个的,特别是分散控制设备用的

其形式不同,有用步进电机带的,有用电机丝杠方式的,看你具体用途了,大型系统这么用的,比较少,

网友:
这要看系统具体实现什么功能了吧

网友:
不知道是不是和我们用的一样吗?
我们有一台液压泵站就是这样的,用不同的电机转速来调正输出流量的

网友:
有,这样的纯泵控系统也已经有应用了,最大的优点是节能,缺点是目前还只能应用于小型机构,较复杂的大中型机构还有很多问题待解决。

网友:
泵控系统离大规模应用还有一定的技术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