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快3030的7.5头怎么调焦距?

楼主(2011-11-15):
的7.5头怎么调焦距。。。说明要-5   但不知道怎么弄。系统会自动切一个焦距梳出来。。不知道怎么调。
请教,谢谢!

网友:
你是哪一年的机子,?除非是很老的机器,不然是自动调焦 的,你只要输入所需焦距就行了

网友:
这个要在程式里把感应器参数关掉!
再在激光工艺里调!

网友:
不知道不要乱说,最后打服务热线,他们会告诉你如何操作的。

网友:
操作手册上都有,步骤都写明的,包括执行什么程序。

网友(2012-08-01):
你什么时候的机器~不同年份的是不一样的~~我用的是07年买的,有3.75     5     7.5寸镜头,现在出的是6.9    还有个好像是9寸左右的镜头,刚买回来还没有看,新机器好像是触摸屏的!调7.5寸镜头时用4的内六方,随便找个料边,最好是5mm往上的,7.5寸一边都是切厚板用的,然后再随便编个程序!在镜头的右边有个像螺帽的把他转上来~镜头中上部应该有标度,用内六方把标度调到-5左右,然后切割~如果切割的效果不好就慢慢调把~因为这没有一个准确的参数!调好了之后,就不用动了,就OK了,这个是物理焦距~一般不提倡动物理焦距的~~根据板厚不同,机器自动调整焦距~如果同一个镜头,切不同的板效果不一样的话那就不是物理焦距的是了,在参数里调吧~

网友A(2013-08-27):
参差不齐啊,不知道的别害人家,通快有个标准程序的,执行后按界面弹出的说明一步一步做,找出梳齿对称的中间点,此点的数值就是建议你调焦的数值,调完后再做一次梳齿,理想状态是中间点就是梳齿的中间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参差不齐啊,不知道的别害人家,通快有个标准程序的,执行后按界面弹出的说明一步一步做,找出梳齿对称的中 ...

你是哪里的公司啊,你对这个很懂啊

网友:
我在苏州,艾锐珐金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