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侠会三个月后 PLC自动锁住( 催款用)

楼主(2011-11-15):
哪位大侠会三个月后 PLC自动锁住( 催款用)QQ420751752  用三菱写一下,学习一下,十分谢谢!

网友:
装一个密码锁用,把程序装进去!!哈哈!!

网友:
1)需要有时钟功能的触摸屏或者PLC;
2)换个思路,限制工作次数也行。

lcs
开关机一次算一次 还是一天算一次

网友(点评):
加工一件产品算一次,做多少就自动锁。最后一句,不要花心思在这上面,用心思提高设备的技术含量才是王道 。

网友:
最简单的办法是用计数器,一分钟加1,最大可定好几年,主控里面写程序。

lcs
非常感谢!

网友:
在硬件里加个时钟,程序中计时就可以了啊,每天记一次数,当数量达一定时,程序不执行就可以了。时钟一定要加单独备用电源,不可以拆下来的。在程序里做点文章就可以了。
提个思路,相互学习。

游客

网友(2012-05-31):
时钟断电了,程序就不管用了。
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如果时钟断电了,这个锁定程序就被破解了?

网友(2011-11-16):
  楼上用计数来做,确实可行,不错.

网友:
很好办,定时程序。编写一个简单的定时程序。

网友:
有时针数据寄存器好像是D8016到D8018还是多少了,再用LD=指令具体要看手册才知道了

网友:
有时针数据寄存器好像是D8016到D8018还是多少了,再用LD=指令具体要看手册才知道了
这样可设定到那年那月你日那时那分那秒,我破过一个别人做个的三菱电梯程序是这样的

网友:
貌似木有用哦,有熟人这样弄过,结果人家找人将密码破解掉了,误会哀哉
目前行业流行的办法,90%款到位后发货,剩下的10%无所谓了

楼主:
对付高手这个方法好像不行  尾款少一点的可以

网友:
已经说过,用定时器与计数器结合,编一个小程序,可以设置任意的时间。

lcs
明白

网友:
尾款有多少?不要超过破解一个程序的费用太多,呵呵,你懂的,当然甲方钱多人傻,另当别论

网友:
已经提示过两次,编写一个小程序,T与C结合,可以实现任意的时间设置

网友:
最好用程序控制    控制程序与其他程序互锁

网友:
有同样的想法,但你能锁,也有人能解。

网友(2011-12-28):
有没有人给个范例啊!大家学习一下

网友:
从系统中读出时间,自己设置节点即可

网友:
我遇到过的例子是厂家设置了一个所谓的“维护模式”,一下子就锁定了,烦死啦!

网友:
想法挺好的,哈哈!!!!!!!!!!!!!

网友A(2012-03-29):
还真碰到过这事。我的一个邻居让人改装了两台车床,第二个月就把钱清了,用了四个多月做改装的那个人因贷款跑了,大约半年左右就不能干活了,找本人找不到,让别人弄都说里面设了密码,弄不了,必须找他本人。都停了十几天了,现在还是不能用。
这东西换个系统不知道能不能用,希望高手能做个解答

游客

网友(2012-05-27):
花几千块钱就有人给破解的。

网友(2012-04-22):
尊重劳动成果及对付“赖”帐着。。。。无奈

网友(2012-05-27):
用过 那个是必须要的程序

网友:
没必要这样吧,你要想,你能写程序锁住,别人肯定给你破解的了!
还是好好合作,祝你顺利!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真碰到过这事。我的一个邻居让人改装了两台车床,第二个月就把钱清了,用了四个多月做改装的那个人因贷款 ...

根据流程重写程序就行了,其实机床控制并不难的。

网友(2012-06-28):
加密,破解,破解,加密;没完没了;
魔与道的博弈,何必呢

我一般的做法是不会完全锁机,把自动锁了,留下手动和半自动给他们,大家留点情面嘛,不影响正常功能;要是还不给钱的话我拉机器走不好意思,合同上写好的白纸黑字

网友:
不可靠 要是在时间终结之前进入程序删掉那一段计时程序就没戏了 呵呵 现在都是在人机界面加权

网友(2015-01-20):
催款?还是三菱的?省省吧!!!三菱加密秒破,既然程序能看,就能修改,包你催款不成还惹非议。

网友(2015-08-17):
加个计时器锁上程序就搞定了。

网友:
还有这个功能啊

网友:
断软元件终究不是办法,找个同行就可以解决的事情。把自己的产品做好才是王道

网友(2015-09-26):
对付一些老赖也只能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