锌合金表面镀沙镍后整体脱皮!急

楼主(2011-11-15):
请教下这个是什么问题造成的??是不是重工品还是~~~~~
请看以下图片:

网友A:
基体表面清理不好,尤其是脱脂不彻底,导致附着力不够,造成分层,小毛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体表面清理不好,尤其是脱脂不彻底,导致附着力不够,造成分层,小毛病,

您好~~~但是这个不是整批脱皮,而是一批里面有几十个~~这又是什么问题造成的呢?

网友(点评):
就是表面处理不好,没有其它事情,把表面处理好了,基本就不会脱落,最多是镀层难看,

网友:
换个镀镍厂吧,这做得太差了。前处理做得不好,基体上油脂什么的没去除干净。

网友:
不是整批的,或许是与预处理的效果有关咯

网友:
嗯,表面清洗没有做好,脱脂不干净造成的。

网友B:
车铣中心做的吧,能共享程序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车铣中心做的吧,能共享程序不?

不是的·~我们是锌合金压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