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成紊流的必要条件

楼主(2011-11-15):
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

网友:
哈哈,甭急,找本流体力学的书看看,看看雷诺数怎么定义的,与其着急,有10分钟全看完了,看过以后,哪里不了解,再讨论,

楼主:
看过了 我们做个系统 用于冲洗管路的 管流的雷诺数是2300 只要实际中管路的雷诺数大于2300 便可以形成紊流 ,现在的问题是 形成紊流的条件只有这一条么?再有 要想形成紊流 那么原理该怎么设计呢?

网友:
圆管的雷诺数与管内流体平均流速、管子内径、流体的粘性系数有关,改变其中一个就可以改变雷诺数,你可以根据你的具体情况,看需要改变哪个?比如其它不变,增加速度,就可以改变雷诺说,这个要你根据你系统情况计算以后就可以知道结果,

网友A:
你们冲洗管子是怎么做的,有图纸吗,我们也要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们冲洗管子是怎么做的,有图纸吗,我们也要做啊

图纸很简单 ,但是冲洗效果不如人意啊。你们做的系统是什么样的要求啊?研究一下啊!呵呵

网友:
2300到4000之间是紊层过渡区。4000以上确保紊流。
冲不干净原因有两个,一是滤芯不过关,精度不够;二是到管子里的流量不够达不到紊流。不要说泵有多大多大排量等等,那不能保证要冲的管子里流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