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量泵系统的溢流阀和止回阀,请教

楼主(2011-11-15):
最近看了一些机床的原理图。发现主溢流阀有的装在定量泵止回阀之后,有的装在止回阀之前。请教这两者的区别和利弊。

网友A:
系统中若有停泵后保压,止回阀要放在溢流阀之后的。一般情况都放在溢流阀之前,防止压力冲击,油液倒流,保护泵。

楼主:
引用 网友A:
系统中若有停泵后保压,止回阀要放在溢流阀之后的。一般情况都放在溢流阀之前,防止压力冲击,油液倒流,保 ...

感谢。
请问如果保压比如用压力补偿变量泵加溢流阀,单向阀放在哪里?如果系统长时间卸荷的时候,选哪一种比较好,还有就是,如果在加一个精滤,放在溢流阀和单向阀前还是阀后呢?问题有点多。⊙﹏⊙b汗。请多多关照。

楼主:
               上文开泵保压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
请问如果保压比如用压力补偿变量泵加溢流阀,单向阀放在哪里?如果系统长时间卸荷的 ...

开泵保压,此溢流阀相当于安全阀用,单向阀放前放后都可以。长期卸荷时放于溢流阀之后好点;精滤放于溢流阀之后好点,以防滤芯严重堵塞损坏泵(现在的精滤都带旁通阀不存在此问题)。仅为个人观点,如有不当请指正!

网友(2011-12-29):
应该装在止回阀后面,止回阀主要是防止油泵停转时高压油返回。如果装在前面,在液压缸受外界力的作用下系统就没有溢流阀的保护了

网友:
以前有一个讨论过吧,那个单向阀!!!

网友(2012-01-30):
保压的话,是不是加蓄能器就可以了。

网友:
其实齿轮泵系统如果没有保压要求或双齿轮泵用一备一,没有必要加单向阀的。

网友:
这个没一定规定,需根据系统具体要求设定,通常泵出口接溢流阀,是为保证泵的安全,溢流阀接单向阀后,如果单向阀卡死,液压泵就不安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