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压铆螺母松脱解决方法

楼主(2011-11-15):
我司有一批钣金件,2MM厚304板上装M6压铆螺母,因为有些松脱掉了,客户不允许焊接,请教各位同行有没有好的解决方法,谢谢!

网友A:
首先,孔径要非常准确,孔大了,就玩不得,肯定要掉,
其次是压铆设备要好,力要准确,压的就有松有紧,肯定有一批要掉,

再就是你铆钉要合格,以前阿拉给澳大利亚作箱子,铆钉都是米国的,控制好亚铆力,一个都不会掉,

网友:
掉了,就没办法解决。
钣金开孔现在都用激光玩了,尺寸应该不是问题啊,用标准压铆枪,我从没碰到过松掉得问题。

网友:
小弟我还是第一次听说压铆螺母,不过在我们公司也见过,都是用压力机压进去的

网友:
主要还是要看螺母的形状,方便的话发个图片或示意图上来。

网友:
我觉得你的坏的压铆螺母如果不多的话,你重新处理一下板子,然后用涨铆螺母试一下,用小压力机压看行不行

网友:
估计你是压铆螺母的问题,你买压铆螺母的时候要说明下,要压不锈钢的螺母,我们买的京阳的也不行,后来我们换朗列的就可以了,还有一定要根据料厚选择相应规格的压铆螺母

网友:
我公司是用小压力机压的~~~~~~~很牢吗~~~孔的大小好不好,,不行,焊个两点就牢了~

网友:
压铆螺母对零件的材质有要求的,不同的材质需要选用不同的压铆螺母,在定压铆螺母时最好向供应商了解一下,另外,使用设备压铆也可以很好的保证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孔径要非常准确,孔大了,就玩不得,肯定要掉,
其次是压铆设备要好,力要准确,压的就有松有紧,肯 ...

....大侠对钣金很了解啊

网友:
压铆螺母松脱就重铆喽,不能或无法用铆接机,可考虑用拉铆枪拉,再不行用垫铁垫平再用锤子锤进去,应该行了吧
压铆螺母的规格铆齿的深度,螺母材料(你用的板材是不锈钢)铆孔的孔径与螺母的配合还有铆接压力保压时间都会影响铆接牢度

网友(2014-02-28):
不知道楼主这批货是怎么处理的,

网友(2017-10-23):
测量尺寸 在说

网友(2022-03-27):
引用 网友A:
首先,孔径要非常准确,孔大了,就玩不得,肯定要掉,
其次是压铆设备要好,力要准确,压的就有松有紧,肯 ...

请问一下有没具体这方面的标准和压铆好坏的检测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