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掉电不自锁的问题,请教

楼主(2011-11-15):
请教一下大家,想做一个步进电机控制的机械手,现在在考虑步进电机掉电不自锁的问题,由于步进电机区分接线A+ A- B+ B-的时候,A+ A- 直接短接,不上电也可以自锁;B+ B-也是,A+ A- B+ B-分别短接成两组,自锁力矩更大。

所以,根据这一原理,我想在步进电机侧和驱动器侧加两个MY4NJ中间继电器,让步进电机断电的时候可以自锁,不知道行不行,希望大家一起帮忙看看,谢谢了。。

网友(2012-04-06):
没有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常期待,楼主的机械手不知道做到什么程度了,步进电机我也觉得应该使用带刹车步进减速电机http://www.saw ...

进度很慢 但是不会放弃的 一起讨论吧

网友A:
非常期待,楼主的机械手不知道做到什么程度了,步进电机我也觉得应该使用带刹车步进减速电机http://www.sawanomotor.com/index.asp有这种产品,不是广告,我也想做一个,但是比楼主的困惑更多。。。。。。

网友(2012-02-25):
选择机械刹车有响应时间,有0.5秒左右的,也有50毫秒左右的。要注意。还有就是你的步进电机要采用闭环控制。开环步进电机在受到阻碍的时候会出现失步,水平方向还好,如果是垂直方向就会出现下坠。还有就是你的机械手做好后贴个图大家看看。我们学习学习啊

网友(2011-11-27):
楼主的想法很有创意,理论上是可行的,可以试验看看,很多东西就是试验出来的
应该是希望Z轴自锁吧,就不知道Z轴负载有多大,机械自锁太复杂了,
推荐:
1、买双输出轴的电机,加个电磁离合器
2、加弹簧,掉电后,由弹簧将Z轴拉上去

以上,仅供参考,希望会对你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方法不行,可以直接买带抱闸的步进电机就可以了,伺服的有现货,步进带抱闸一般需定做.也就是在电机末端 ...

你好,想知道为什么不行。

网友B:
你这个方法不行,可以直接买带抱闸的步进电机就可以了,伺服的有现货,步进带抱闸一般需定做.也就是在电机末端加了个电磁离合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 我也想啊 就是不会啊 请大概讲一下  大概用什么机构 弹簧 ?

涡轮蜗杆,棘轮,等等。

网友:
搞错对象了,不是你这里,帮你顶起吧

楼主:
还有软件控制,想用mach3,就是一个开源的数控驱动软件,可以直接由电脑的并口(就是比com口还宽一些的打印机口)直接发脉冲,控制步进电机或者伺服电机,可以读取dxf图,和nc文档,直接把你编写好的刀路,按你的要求发出X轴Y轴Z轴精准的脉冲,当然,前提是你的外围电路的抗干扰要做好,丝杆和机械结构要做好。

之所以用数控系统软件控制机械手是因为,数控系统简单直观,特别是mach3的开源和直接用电脑(我是用的IBM T42)发脉冲

网友:
一不小 浪费了我三分

网友:
理论可以,实际没试过,帮顶。

网友C:
楼主试过没?

我觉得是不行的。最好是机械自锁。

楼主:
试过,A+A- 短接,B+B-短接 可以自锁,就是自锁力矩一般,机械自锁的话,太难了吧

主要要求是断电之后还可以锁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试过没?

我觉得是不行的。最好是机械自锁。

试过,A+A- 短接,B+B-短接 可以自锁,就是自锁力矩一般,机械自锁的话,太难了吧

主要要求是断电之后还可以锁住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试过,A+A- 短接,B+B-短接 可以自锁,就是自锁力矩一般,机械自锁的话,太难了吧

主要要求是断电之后 ...

断电之后要求自锁,不就是需要机械自锁么

机械自锁是王道。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断电之后要求自锁,不就是需要机械自锁么

机械自锁是王道。

嗯 我也想啊 就是不会啊 请大概讲一下  大概用什么机构 弹簧 ?

网友D:
方法不错,可以考虑,不过要解决一个问题

在断开驱动器和电机之间的连接之后(就是给电机断电后) ,留一个安全时间可能是0.1或更长的时间,然后把电机的A+,A-,以及B+,B-短接,在这个切换时间之内产生的事情,你得解决
同理,在自锁和通电之间的切换时间内,怎么解决导轨的滑移.

是否可以这样解决,一个轴有两个步进电机,同轴相连,其中一个电机用来控制运动,另外一个相当于抱闸,在抱闸电机两相短接后,再断开运动电机的电流,
同理通电的时候,先通运动电机的电流,再断开抱闸电机的短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方法不错,可以考虑,不过要解决一个问题

在断开驱动器和电机之间的连接之后(就是给电机断电后) ,留一个安 ...

好 谢谢。。。。。。。。。。

网友E(2012-02-23):
混合式步进电机(又称为感应子式步进电机)天然具有掉电自锁的能力呀,在电机的参数里一般被称作定位力矩

楼主:
引用 网友E:
混合式步进电机(又称为感应子式步进电机)天然具有掉电自锁的能力呀,在电机的参数里一般被称作定位力矩

关键是不是混合式的啊。。。。。。。。。。。。。。。

网友(点评):
永磁式步进电机也能自锁呀,难道你用的是反应式步进电机的吗?混合式好像都有类似性能的替代品吧

网友F:
呵呵,楼主你这问题我给你回答撒,你将步进电机所有的线接一起是可以自锁的。俺都试过了。步进电机有动力矩和静力矩。要注意。要自锁的话选机械制动撒,就是步进电机后面带刹车。有得电刹车和失电刹车。如果你实在找不到我推荐一个给你。还要注意刹车有响应时间的。55555555我就是没注意这个现在麻烦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呵呵,楼主你这问题我给你回答撒,你将步进电机所有的线接一起是可以自锁的。俺都试过了。步进电机有动力矩 ...

嗯 good
谢谢  我也试过 还点亮了led灯 呵呵  接在一起的自锁扭矩是不够  最好的当然是机械锁紧

但是 空间又加大了吧

其实我是想做六轴机械手滴。。。不用伺服  把步进搞好了 成本低了 精度应该可以到1mm

一般场合还是可以用的

网友(2016-04-18):
引用 网友F:
呵呵,楼主你这问题我给你回答撒,你将步进电机所有的线接一起是可以自锁的。俺都试过了。步进电机有动力矩 ...

带刹车电机刹车力很小吧,断点后手臂还是会由于重力下垂吧

网友(2016-06-28):
我是来学习的

楼主:
2333333333333333.....................666666666666666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