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铜管扩口后的长度变化计算方式!

楼主(2011-11-15):
对于紫铜管扩口后长度的变化有没有计算方法啊?比如外径9.52mm壁厚0.68mm长度102mm的铜管扩成一个深度13mm内径12mm的产品如何计算扩口后长度的变化。我们平时都是经过试验后得出数据,有没有计算公式之类的啊!

网友A:
你没有自己尝试着在已有的数据中找点关系吗?求人不如求己

网友(点评):
谢谢了!我再试试看吧!

网友:
质量守恒,牛顿力学范畴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没有自己尝试着在已有的数据中找点关系吗?求人不如求己

试过好多次了,一直没找到!

网友:
好像没有, 我印象中

网友:
说个傻方法,不负责任的啊
你不是有一些数据了嘛,如果数据有一定量了,尝试用数值方法拟合下表达式。
具体可以翻看数值计算书籍,偷懒的话可以用EXCEL试下。
不过这种方式可靠度不可知,风险自负

网友:
貌似没有的,有的也不会太准确,铜管,扩口的时候各部分的变形是不均匀的

网友:
没有听说过,只能根据生产实际经验确定,归纳总结了,或许你就是标准制定人。

网友:
很多年欠有本鬼子的《冲压设计手册》中好像有,你可以找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