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机用来自锁?

楼主(2011-11-15):
小弟最近做一个升降的台桌,其中设计用直流电机驱动,我想请问直接用直流电机自锁可否?

网友:
可以,但不能断电,断电就锁不了。

网友:
可以选用普通丝杠或者涡轮蜗杆,或者电机屁股上加刹车!

网友:
直流电机+涡轮减速机就可以自锁了不是

网友:
说点具体参数,电机太小,意外载荷太大还是不行

网友:
要i看机锁定的力,不大可以用步进电机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