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铬合金的加工,探讨

楼主(2011-11-15):
加工材质:铜铬合金(按照一定工艺手段两种纯金属混合起来的假合金。铜铬50  就是质量比为1:1
目前主要在铣床上是开槽  槽宽2  零件厚度4   原用5号机油加工的  现改成专用切削液加工  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1、毛刺增大  特别是毛刺硬度有所增加
2、刀具寿命明显降低
3、刀具损坏比较频繁,而且经常在刀具的柄部折断
加工参数:主轴转数:10000-12000
走刀量:0.15-0.2   (一刀吃透)
1、求助分析原因
2、选用什么样的铣刀该?请提出解决方案。谢谢
3、假如加工纯铬棒材,选用什么牌号的刀具?
4、希望有加工经验的高手进行沟通。

电话:13992733201

网友:
选用  iscar  刀具    如需要提供支持!请告知在哪里!

楼主:
1、伊斯卡的刀具只是比我们现有的刀具寿命要长些而已,另外瓦尔特的刀具我们也用过的,基本上几分钟内就断掉,而且价位都比较高。我们的车刀片有一部分用的就是伊斯卡。假如你们有加工铜铬合金的经验的话我到愿意和你探讨,谢谢!
并不是品牌越大就一定好用,据我所知大品牌一般做的都是标准刀具,针对这些特殊的材料基本上没有专用刀具,我们现用的伊斯卡也只是铝合金专用刀具而已。
2、针对我们的材料,我们用的小直径铣刀都是国产的,用5号机油润滑的时候,寿命基本上能维持在300件左右,价位不到100,而大品牌的刀具至少都在300元以上,性价比根本不成比例,有点可惜的是,大品牌的刀具还没找能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