蟋蟀盆加工,可惜壁太薄还要硬度要求,求救各位

楼主(2011-11-15):
整体硬度要求50度以上

壁厚1.5

材料无所谓,就怕热处理后会变形

网友:
这件加工有点难度。硬度为什么要这么高?

网友:
粗加工热处理再精加工。
如果真是放那个东西,有必要做那么好吗?直接买个陶瓷的行了。

网友:
肯定不是蟋蟀盆
这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
蟋蟀盆只是个比喻好吧= = 谁家的蟋蟀盆还有螺丝孔 下面还是漏的?
不知道楼主的工件是做什么用的
不可以渗氮么?
壁那么薄 感觉渗更合适一些吧? 还有点韧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