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家生产的皮带式主轴视频跳动测速,求加分!!!

楼主(2011-11-15):
自己厂里独立生产的数控车床皮带式主轴单元。
今天拍了一段前后端面跳动的测试视频,在此和大家分享。

网友(点评):
哈哈 谢谢加分。混中国机械社区这么久,第一次被加分。感谢“老鹰” 。我会继续努力。 中国制造,雄起!

网友(点评):
本人QQ:1457840080 欢迎共同探讨主轴知识。谢谢。

网友A:
不错,不过挑根骨头,应该不是端面跳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不过挑根骨头,应该不是端面跳动吧...

谢谢指点。 我刚接触不久,很多不懂。 请告知我千分表应放在具体那个部位测量。 明天我再发视频。

网友(点评):
跟回转轴线垂直的平面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指点。 我刚接触不久,很多不懂。 请告知我千分表应放在具体那个部位测量。 明天我再发视频。

简单理解就是垂直度?对吗?

网友(点评):
嗯,简单可以理解成这样,具体看一下相关资料,端面就是两端的平面

网友:
楼主  你们厂的师傅抽烟抽的嗓子直咳嗽  劝劝他少抽烟吧

网友(点评):
谢谢关心,我会好好说说他。

网友:
怎么可能那表一动不动呢,没见过太精了吧!

网友(点评):
其实你仔细看是稍微动了一点的。 这根主要当时没弄好,有些锈了。 要不然真的不会跳动,千分表也是好的,也接触着主轴的。

网友:
你的表灵敏度不够,换块百分表看看

网友(点评):
你好。千分表绝对正常。你现在疑问的态度,在前几天我们在展销会上碰到的情况一样。很多人怀疑千分表坏了,不好,或者没接触主轴。后来他们都说确实没坏,是这个指标。

网友(点评):
明天去换百分表试试。

网友(点评):
不好意思,精度来说,千分表应该比百分表更精确。为什么还要换成精度更低的百分表呢?是不是有其他意思? 或者是指换块千分表?请教。 谢谢,

网友:
这个是车床主轴,这么小?

网友(点评):
这个是数控车床皮带式主轴单元。应该以后机床都往这方便发展。照片 这个外径155,总长510

网友:
若是千份表没坏,厉害

网友B:
表没有坏,普通千分表灵敏度比较低,扭簧仪灵敏度很高但阻尼小不易读
普通百分表灵敏度较高

网友(点评):
谢谢指导。 那我接下来用百分表去测试下。 等视频发上来了通知您。 谢谢。

网友C:
我也是做轴的,我们通常检验是用杠杆千分表或扭簧表检验,精度控制在2个微米以内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做轴的,我们通常检验是用杠杆千分表或扭簧表检验,精度控制在2个微米以内

厉害啊,
今天用扭簧表测试了一下。 实在是太难读了。敏感度太高了。
下次我视频拍下传上去,你帮我读读,我实在看不好。稍微碰下就晃。请问我在使用扭簧表检测时,需要注意哪些细节,才能在数值上好读点呢?

网友(点评):
可以用高速录像拍,慢速放。这是用眼看的,没有数据记录。有些检测仪器可以记录数据的说。

网友:
你的主轴主要用在哪方面??转速和切削能力呢??,还,不错吧
我的意见:1.你的主轴要夹一个标准刀来测量轴向,径向的跳动.(静止,低速,高速)
               2.精密主轴是要测动平衡的,我换过日本机的主轴.用专门测量仪器,(一套的话5W左右)最后是靠小机米来调节的,测量的数据对应的就是哪种机米,高速的声音越小,动平衡就越好.

网友D:
表这样的摆是有误差值存在的,实际数据会比测得的数据大。 不够规范的手法。

再者,拉动测杆后不能归零,这样也是有瑕疵的架表手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表没有坏,普通千分表灵敏度比较低,扭簧仪灵敏度很高但阻尼小不易读
普通百分表灵敏度较高

普通千分表肯定比普通百分表要容易看的,就从间格距便可得知。

表的灵敏度与表的精度级别是两码子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表这样的摆是有误差值存在的,实际数据会比测得的数据大。 不够规范的手法。

再者,拉动测杆后不能归零, ...

求教:
我应该如何摆放? 谢谢。

网友(点评):
有“精密测量技术”相关的书和资料,里头说的很详细。 录像上的测杆就没摆正。

网友C:
明天我看能不能录一个,大家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明天我看能不能录一个,大家看看。

好的呢。放上来了记得信息我一下。谢谢。。一起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