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5Mn和SUS304作弹簧各有什么特点?

楼主(2011-11-15):
老同志说了这么一段话——
有一款弹簧,换了供应商之后,质量一直不过关。
最早用的是65Mn,后来说弹力不足,换了SUS304。结果弹力够了。

从材料上说,65Mn和SUS304的模量应该差不多。因此换材料增大弹力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
簧丝直径0.8,65Mn和SUS304相比,抗拉强度更大,同样的弹簧,最大弹力会更大。
不知我说的对不对?

网友A:
质量不过关是哪项指标有问题,对于65Mn和304差别有多大?就是指的相同位移下的弹力不同?二者所有外形参数都一样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质量不过关是哪项指标有问题,对于65Mn和304差别有多大?就是指的相同位移下的弹力不同?二者所有外形参数都 ...

外形尺寸都一样时,65Mn和304会造成相同位移下的弹力不同吗?

网友(点评):
理论上说,照公式来看,只要外形尺寸相同,E相同,弹簧刚度就是相同的

楼主:
两个塑料件靠扭簧压紧并开合,扭簧没有导杆。
装上扭簧后,回复力使塑料件扣合,支点在前面。扭簧作用点距离17mm。回复力要求150g正负30g。
安装时,在后部加力,塑料件前部张开,扭簧作用点距离34mm。
由于要和结构适应,扭簧两臂有凸起。该凸起容易导致装上扭簧后,塑料件前部扣合严密,中后部缝隙较大。
质量问题指两方面,一是弹力过大或过小,二是安装扭簧后中后部缝隙过大。
304做回的样件,弹力没问题,但导致缝隙过大。
实验发现,样件张开34mm仅20次后,弹簧就回不去了。凸起尺寸达17mm,实验前的14.5mm。这样缝隙问题不可避免。
怀疑张开34mm时,力矩超出扭簧弹性范围。

楼主:
把304换回65Mn,17mm时弹力会变吗?扭簧弹性范围会否改变?

楼主:
目前的尺寸为——
簧丝直径0.8mm,圈数1.5。拟把圈数加1,使17mm和34mm时应力变小。为不改变17mm时的弹力,直径变为0.9,同时改变尺寸,使17mm时的张角减小30%。
扭簧变形角=(力矩Tx弹簧直径Dx圈数n)/(弹性模量Ex惯性矩I)

网友:
回火温度与时间要控制好。
国内弹簧厂质量极不稳定,材料、尺寸、热处理....,结果差个20%~40%是常有的,咱可是受够了的。

仅从机械性能上来看,冷拉细的碳素弹簧钢比不锈钢要好的多,弹簧厂也喜欢用。

但细钢丝,不锈钢防锈有绝对优势。

楼主:
换了新的供应商后,问题暴露。前任先按原图纸做了65Mn,一致反映弹力不足。后来换了304,弹力是够了,但结构缝隙太大。
后来前任走了,工艺和生产开始掰弹簧。后来也掰烦了,丢给我了。

一看图纸,公差巨大。简单分析了一下,把关键尺寸公差减小到+-0.5,撑起结构缝隙的尺寸减小1mm,心想这下应该可以了。结果打样回来质量先来,仅有两个尺寸超差,试装两套结构,弹力和缝隙都合格。建议放松公差。
取了十几个弹簧测了一下,只有三四个弹簧的那两个尺寸超差。于是认为只要合图纸要求,就OK。
生产装了两套结构,缝隙明显。汗。

下午和工艺装了一个,缝隙问题消失。生产安装时,弹簧两臂压得厉害,弹簧肯定被压塑性变形了。不要压臂,压钩子就行了。找到办法,很高兴,工艺也很高兴。晚上装了一个,压住钩子,缝隙问题也没有。

第二天工艺准备按新方法指导生产安装,我心想,是不是要再装几套,2套也些少。但偷了个懒,就任工艺弄了。
不一会,工艺来了,连装四五个,缝隙都不行。
和厂家沟通了一下,没有实质思路。
弹力使缝隙减小,难道仍是扭臂上的凸起撑起,导致缝隙变大?
把有缝隙的结构解体,发现弹簧都发生了塑性变形。安装时,为了操作,扭簧开口很大,很可能超出弹性范围。
按安装情况,把尺寸合格的弹簧掰开,然后回复自由状态。几十次下来,弹簧都发生了塑性变形。
晚上回家路上,想了把圆柱部分加一圈,这样变形部分加长,应力减小。为了使弹力不至于变小,簧丝加到0.9,同时把变形角调小。
第二天一堆事,没顾上。
第三天必须首先处理这件事。和厂家技术人员沟通一下,很热情。
这时发现,自己才把工况和要求弄清楚了。把不关键的尺寸放开,把测力的方法告诉厂家(之前厂家不知道工况细节和要求,认为力没法测,就也没测),然后让他们弄吧。
厂家说了65Mn和304。65Mn弹性好,但刚度和硬度小,“软”。304做得很多,客户也没反映有什么不好。既然这样,就做304吧。
感觉自己确实是半桶水。汗。

楼主:
弹簧都有哪些热处理工艺?
最后一道工序是回火吗?

网友(点评):
最后一道是磨平

楼主(2011-12-17):
引用 楼主:
弹簧都有哪些热处理工艺?
最后一道工序是回火吗?

金友,热处理工艺的最后一道工序是回火吗?

网友:
{:soso__12486821759698659457_3:}路过 看看

网友:
学习啦~我们也用65Mn,不过是制作刀具的饿~

网友(2012-10-17):
学习学习,看来做机械还是要从一线做起来啊

网友:
曾用过65Mn做小弹簧,锈得太快,现在只用不锈钢

网友(2012-11-30):
能专业点不。。。。。。。。。。

网友:
65Mn和sus304那个贵啊!

网友(2014-07-31):
学习了,长见识了

网友(2015-04-21):
国内304较65mn的质量稳定一些,但是“软”是肯定的。0.8的线径比较细,碳素钢卖不上价钱,所以工艺难免缩水。

说到底,还不都是为了钱